求帮助:关于十字路交通灯的S7-200 PLC 程序

楼主(2008-08-17):
本人编写了一个关于十字路"屏蔽"通灯切换的小程序!!!使用S7-200顺序控制的指令。。实现功能是:十字路每条路都有红、绿、黄三色的交通灯。。。要求路1红灯亮时,路2绿灯亮,共同亮30秒然后,绿2灭转到黄2亮,5秒后红1,黄2灭;红2绿1亮,以此类推。。交替循环。。。但是在编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存在问题的程序以附件的形式发送!!!主要问题是:为什么红1刚开始不亮???如果在一个程序中有一个输出端(例如Q0.0)有两个使能输入的情况,两种情况分别在两个SRC中,但是两个使能输入不是同时为1,难道这个时候位于前面的Q0.0输出就不起作用?这是为什么?
描述:有问题的交通灯程序
(有问题)交通灯.rar
描述:正确的交通灯程序
交通灯(正确).rar

网友A:
这个问题和三菱的一个类似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双输出的问题。。在一个程序中Q点只能有一个输出,其使能端最好用M进行控制控制。。LD M0.0 A M0.1 A M0.2 =Q0.0

网友B:
西门子200是这样的,同一个Q是不行的,不过你可以用子程序做也可以的!!!

网友C(2008-11-20):
学习了,有点明白

网友D(2009-01-04):
下下,,上学的时候编过,不知道LZ是怎么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