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HITECH屏问题

楼主(2008-08-17):
入手一块HITECH PWS6600C-S+FX2N32MT用来自学,下了血本了。半年了,还没有与电脑联上。线也做好了。奸商死了,说实话本人也不是一点不懂,但就是拿哪东西没办法呀?急!

楼主:
求各路高手指点一下啊!在此谢了!

网友A:
首先连线要正确,这个我相信你肯定检查过,并且保证是正确的;
第二,拨码开关拨到正常位,与通讯相关的是第9和第10位(拨到RS422通讯),告诉你一个拨法供参考,SW1~SW2:00110010000
第三,很容易忽视,先要在人机SET里面设置通讯口,COM1还是COM2,缺省状态是COM1。
第四,打开软件,画面资料里面,通讯设置9600,7,even,1,站号设置(只连接一台人机设为0)
第五,再通讯不上你来找我。

网友A:
SET 改为confg

网友B(2010-11-26):
首先连线要正确,这个我相信你肯定检查过,并且保证是正确的;
第二,拨码开关拨到正常位,与通讯相关的是第9和第10位(拨到RS422通讯),告诉你一个拨法供参考,SW1~SW2:00110010000
第三,很容易忽视,先要在人机SET里面设置通讯口,COM1还是COM2,缺省状态是COM1,COM1只能是232和485通讯,。
第四,打开软件,画面资料里面,通讯设置9600,7,even,1,站号设置(只连接一台人机设为0)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还有问题请联系我 13510387416 QQ1035318898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