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7):
哪位仁兄能帮忙解释一下三菱的诸多PLC 编程软件都有什么区别啊。
比如: GX-DEVELOPER8与FX-TRN-BEG-C等等…
先谢了!

网友A:
GX-Developer是编程软件,FX-TRN-BEG-C是FX系列PLC的教学软件

目前三菱公司对PLC主要的编程软件分为GX-Developer以及GX IEC Developer。

前者主要以梯形图的方式进行编程,支持指令表,梯形图,顺序功能。

后者主要是面向欧洲的编程软件,支持指令表,梯形图,顺序功能,结构文本以及功能块方式编程,完全符合IEC61131-3标准。引入FC(功能)以及FB(功能块)概念,根据作用不同引入了任务的概念。

具体请您参考相关资料~~~

以上~~~

楼主(2010-11-06):
受教了,多谢指教……

网友B:
现在又出来了个GX WORK2 支持很多功能
三菱

网友C: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D:
学习了,长点见识

网友E:
真是天大地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