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帮助。。在安装SQL2005 提示SSF文件未找到,怎么办?

楼主(2008-08-17):
因为安装WINCC前必须安装SQL2005,本人在此论坛下的SQL2005安装软件,在安装过程中,提示SSF文件未找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关问题已经回答第3次了。
新手何时才会举一反三的解决问题?
SSF文档未找到的原因在于目录深度太深
将安装文档直接复制到根目录安装或者刻录到光盘内安装即可。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