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输入输出

楼主(2008-08-18):
请问三菱的输入输出怎么定义的

网友A:
FX PLC 8進制
INPUT X0~X7 X10~X17
OUTPUT Y0~Y7 Y10~Y17
Qplc 16進制
INPUT X0~XF X10~X1F
OUTPUT Y0~YF Y10~Y1F

网友B:
X输入Y输出

网友C:
请参考编程指导。

网友D:
yti.u/fxtu./dtut

网友E:
x in y out

网友F:
c 計數器 T計時器

网友G:
Q系列,是16进制的,X1FF,

网友H:
X in ;Y out ; T ti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