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光电开关

楼主(2008-08-18):
那位大侠有光电开关的线路图

网友A:
很简单啊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B(2008-09-25):
有透过式和漫反射式,但意思差不多。

网友B:
一般褐色接直流正,蓝色接零,黑色接输出,好象是这样接的。

网友B:
透过式的接收部分是这样接的,发射部分只有褐色、和蓝色两根线。慢反射式的有四根线,根据NPN 、PNP选白线,或黑线。

网友C:
射部分只有褐色、和蓝色两根线。

网友C:
一般褐色接直流正,蓝色接零,黑色接输出,好象是这样接的

网友D:
一般光电检知器是这样接的:对于四蕊线:黑色---信号线,蓝色---OV,棕色----24V,粉色---24V.三蕊线去除粉色。如果只有两蕊就只有蓝色与棕色线,此时棕色线就接信号线,蓝色接OV。不知道对各位有没有帮助啊

网友E:
随便接接,坏了就换,单位有的是钱

网友F:
有分NPN PNP的,接法都不同吧

网友G(2011-05-21):
接的时候要注意感应器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

网友H:
随便找个牌子的说明书上就有啊

网友I:
真是菜鸟

网友J:
百度上搜一下行啦

网友K:
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