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

楼主(2008-08-18):
液压油缸的限位器坏了,能用什么代替

网友A:
液压油缸能有什么限位器?要不就是电磁感应接近开关

网友B:
我们用接近开关

网友C:
是不是2根线,并且带指示灯,是串联在中间继电器线圈的?

网友D(2008-09-25):
是机械式的,还是接近开关式的,按原样换一个不行不就行了吗?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一般都是接近开光,两根线的好,但是注意不要接反

网友F:
我用的是油缸内置接近开关,NPN,三线制.

网友G:
两根线的,要应汽缸专应的。

网友H:


网友I:
能不能用机械的方式,强行限位呀

网友J:
一般油缸应该用机械定位,检测信号用行程开关或接近开关即可。

网友K:
楼上讲得经典啊!顶

网友L(2008-10-25):
,还是接近开关式的,按原样换一个不行不就行了吗

网友M:
机械的还是电子的,楼主也不说清楚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N:
要看你的检测位置了

网友O:
换一个一样的吧 这样更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