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SS系列,更换为何不能启动变频器了

楼主(2008-08-18):
我一只台达DVP-14SS,程序设计是485通讯控制变频器,原本是设备上正常便用的,我为了多学习就把它拆了下来,事先把程序解密保存到电脑,但不小心把PLC弄坏了,买了一只新的回来,将程序下载后装回设备上,开机能启动变频器开/关,但变频器频率调不上来而不能运转,变频器显示频率为时00,可触模屏操作调节频率变化正常,付上程序请高手解答,谢谢,注:旧PLC是5.5版,新的是6.8版.
[ 此贴被wangfuwang在2008-08-18 10:47重新编辑 ]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没将变频器上的参数设置正确呀。
小弟拙见。

楼主:
变频器参数原本都正常使用的啊,我装到别外一台正常的机调换PLC也是不能启动,听说台达下载程序,不能把存贮器设定的值下载出来,有这样的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