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本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各位高手您们好!
最近我帮朋友解决一个文本显示器的问题,情况如下:文本为FORTECH TP200,PLC为FX1N24MT+FX2N10GM
现在拔掉文本屏和PLC的通讯线屏正常,但是当连接线后屏黑屏.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谁碰到过?
如果有FORTECH TP200的编程软件请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你的PLC里面程序里面没编好

网友B:
带电拔插,编程口坏掉!

网友C:
程序里面有问题吧

楼主: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现场接近开关短路了导致电压很低,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