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问题

楼主(2008-08-18):
JPT100和PT100热电阻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小弟也不知到呀。
没使用过。等待中。

网友B:
头一次听说JPT100,

网友C:
应该就热电偶吧, 大家百度下,上面说的很详细。

网友D:
JPT日本标准热电阻,PT中国标准热电阻

网友E:
你有正确答案请说明!大家都在这憋着呢,我们家的Z4直流电机上经常用到PT100热敏电阻,JPT还没用过。

网友F:
知道的也让我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G:
PT100 为100的铂电阻;
JPT100是什么啊?
铁 - 铜镍热电偶吧?它和铂的合金?
热电偶的种类
热电偶有 K 型(镍铬 - 镍硅) WRN 系列, N 型(镍铬硅 - 镍硅镁) WRM 系列, E 型(镍铬 - 铜镍) WRE 系列, J 型(铁 - 铜镍) WRF 系列, T 型(铜 - 铜镍) WRC 系列, S 型(铂铑 10- 铂) WRP 系列, R 型(铂铑 13- 铂) WRQ 系列, B 型(铂铑 30- 铂铑 6 ) WRR 系列等。

网友H:
我想问问热电阻跟热电偶分别应用在什么场合?
(根据什么来选择热电阻还是热电偶)

网友I:
未曾遇见,帮顶一下

网友J:
JPT100我也是才听说,是7楼的说法吗

网友K:
这个的选择只有根u准确据你的温控器里的计算电路来选择,不然的话,你温度的值不准确。JPT100,我从来没有遇见过。PT100,我到是经常用
杨元起

网友L:
J型热电偶可以测量-100至60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