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

楼主(2008-08-18):
为什么国产的接近开关,不能代换近口的,用国产的过一间断PLC就报警,换上进口的就不报了

网友A:
是你买错了,接近开关有分好几种的

楼主:
没买错,原装的是日本三菱的,买不到三菱的改用欧姆龙的就出现这问题了,都是交流220v

网友A:
你是用来做什么用的

网友B:
接近开关也分很多种的。例如:NPN PNP...........................

网友C:
有24V、12V、220V之分
有NPN、PNP之分
有常开、常闭之分
有国产、进口之分
有正品、假货之分
有检测材质之分
请楼主注意~!

网友D:
本人不才,是做一家传感器公司的技术支持,楼主有问题可以问我,能帮则帮,不用客气

网友E:
有NPN\PNP还有两线的,如果不匹配是不行的

网友F:
感觉是程序中参数的问题,还有就是买到假货了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G:
分使用场合了,当你决定用一款新产品去代替旧产品的时候,你必须对两款产品的性能都了解才可以做更换动作

网友H:
应该是型号不对

网友I:
现场有没有变频器之类的干扰设备,国产接近开关一般都不抗干扰

网友J:
对啊,接近开关有多种型号和类型,根据你的所要检测的对象不同,需要买不同的型号,主要是看你的控制电路,你的接近开关连接上,PLC没有报警,电气控制电路能够正常工作,说明你的选择没有错,要注意接近开关的最大电流值和电压值,容易把接近开关里的晶体管烧坏;有时候它不会完全断路,使它的输出电压值降低。这点非常重要,主要是接近开关的散热性能差

楼主:
谢谢,以后多想大家学习

网友H:
可以代换的 阿

网友K:
呵呵,不知说了什么东东

网友L:
有NPN、PNP之分
有常开、常闭之分
有感式、容式之分
如果没买错的话国产是一样的用。

网友M:
应该一样用,只要技术参数一样。

网友N:
有很多种的。
相信自我!

网友O:
确实的先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