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A系列PLC

楼主(2008-08-18):
哪有卖A系列的编数据线

网友A:
SC-09不行吗?

楼主:
我也是才解触,别笑我,请问哪有卖数据线的,能告诉我地址吗?谢谢

网友B:
关于三菱产品方面请直接和站长站内联系!

楼主:
我想请问站长,大约需要多少钱,我还需要FX的,因为我现在所接触的就是这两种系列,还不会用,想买回来学学

网友C:
一般的线都是2段 2段全用就是FX系列 只用1段 就是A系列
具体你可以问问站长 他那有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