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08-08-18):
更换PLC电池时,会不会把程序丢掉,怎么更换

网友A:
短时间掉电不会造成程序的丢失(大约在5分钟内),部分采用存储卡的PLC在掉电后也不会造成程序丢失。
带电更换电池。
建议更换前仔细阅读说明书,以避免更换时手忙脚乱。
以上~~~

楼主:
谢谢大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