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8):
我这里有一个HAKKO人机,型号是V606ME,可以把程序输进去,也可以调出来,但是和FX2N通信的时候在屏上看到编的画面,我想是PLC这边的通信参数没有设好,请教大家PLC设那里才可以,要求设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数据长等,谢谢

网友A:
您使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

在软件菜单System Setting中的PLC Communication下的Communication Parameter中设定。

一般情况下,建立项目后,会出现选择PLC型号,如果您选择了,基本上通讯参数就自动的设定好了。

除非您的通讯上有特殊的需求,否则一般不需要更改。

另外,与PLC的通讯线缆和与PC的通讯线缆是不同的,请您参考Hakko的硬件手册。

不过如果您找不到Hakko的手册,那么看富士的POD手册也是一样的。

以上~~~

网友B:
同意一楼的。仔细检查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我用的是V2.2的编程软件,在人机的通信设置里面只能设,E偶,数据长度是7位,停止位是1位,是不是在传输设置里还要设什么参数呢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没有串口的电脑,用一根USB口转换成串口的线来传输的,是不是安装这根的驱动程序的时候要设置一些参数,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基本上无需使用什么参数上的设定。

因为Hakko的SFT V2.2 版本实质上与富士的UG00S-CWV3版本是一样的。

如果您与PLC联机,那么怎么又可能使用USB转换接头呢?楼主,我快给您搞迷糊啦……

楼主:
哦,是我没有讲清楚了,我的意思是我的电脑没有九针的串口,是用USB口来转换成串口的,是给PLC或者人机输程序的时候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