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0的常开、常闭触点问题

楼主(2008-08-18):
我知道M8000的常开触点是在PLC运行的时候处于导通状态,它的常闭触点是在PLC运行的时候是不通的,程序里如果采用了常闭触点,那它究竟有什么用呢?PLC运行的时候,M8000常闭触点是断开的,是根本不通的呀。怎么会有输出呢?

网友A:
程序里如果采用了常闭触点,就相当于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的辅助常闭触点,可用来互锁啊,等等地方

楼主:
M8000的常闭点,在程序运行的时候,这个点是断开的呀。它用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B:
因为M8000是PLCRUN即开始输出的触点,因此当使用常闭点挂接报警输出时,可以籍此来侦测PLC的运行状态。
至于喜欢用常开或者常闭,那只是逻辑上的问题,就如同有些人喜欢打车,有些人喜欢骑车一样,各自依据习惯而定了。
以上~~~

网友C:
没有人叫你用啊!还有很多东西是你用不上的!

楼主:
PLC不运行了,那对于M8000的常闭触点还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PLC不运行了,那对于M8000的常闭触点还有什么用?
您目前遭遇到的PLC不运行是指PLC没有运行用户程序,不代表PLC没有运行系统程序。
如同您的PC不运行您的程式一样,不代表微软的Windows就不干活了。
特殊触点,寄存器依赖于系统程序,也可以说PLC的操作系统,而非依赖于用户程序的控制,因此,您首先需要建立的是PLC的工作模式的概念。
以上~~~

网友D:
我常用来屏闭一些不用的程序

网友E:
plc运行是m8000是常闭,停止时m8000是常开

网友F:
你要看人家的那段程序是什么目的才行的啊,并不是说它运行了,断开了就没有用了.它的用处可能就在于运行后断开之前的前几秒呢,而又或者说它用在的地方,只是相当于一解点,然后有一个自锁呢,它一样有输出啊,人家没见到你的程序是怎么样的,也不好说啊

网友G:
慢慢学吧

网友H:
有时候设备存在故障, 例如某开关故障在报警,而无法启动等,但这开关可以不起作用,你又不想删除原来的程序,串联该软元件闭点可以让此程序不输出,可以用此屏蔽报警信号

网友I:
很多地方可以用到!

网友J(2008-09-28):
可用可不用
当PLC停止运行时,不代表你的设备全部不运转,或者说在执行特定操作时PLC必须停止运行才可进行时就可用来互锁,也可用作停止运转的指示灯来用等

网友K:
M8001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