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8):
这个图象里的是什么??????
    1 图内白色的铝合金可以根据其中间的圆杆的转动而源着圆杆走动
       而通过下面的阻挡器《导向轮》就可让白色的铝合金在圆杆上来回走动了.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白色的铝合金是什么东西,有什用呢?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楼主:
还望各位高手多多赐教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我只知道有三种装置和楼主的相近。
1  直线电机
2  气动直线滑台
3  滚珠丝杆
应该不是 1 和 3
倒是像气动直线滑台。
个人看法。等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有三种装置和楼主的相近。
1  直线电机
2  气动直线滑台
3  滚珠丝杆
应该不是 1 和 3

多谢2楼雪花飘飘于的回答
可本人有几点疑问
 1  直线电机    这个白色的铝合金没有引进电线,而是依赖其中间的圆杆的转动而源着圆杆走动的

 2  气动直线滑台  这个白色的铝合金没有引进气管,而且其中间的圆杆是由马达直接驱动的
 3  滚珠丝杆    这个白色的铝合金没有任何的丝杆带动它,其中间的圆杆也没有任何的丝杆
本人的几点猜测:
  由上面几点和图片我觉得这是一个液压装置或者是一种微型液压马达,利用其中间的圆杆的转动而产生直线运动的动力,而使其源着圆杆直线运动的
  而再通过下面的阻挡器《导向轮》改变其内部装置就可让白色的铝合金在圆杆上来回的直线运动了

期待更多朋友的回答,谢谢大家!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B:
那是光杆排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