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编码器的好坏

楼主(2008-08-18):
我最近修一台伺伏电机,故障为电机不运转,伺付放大器屏幕上始终显示为D:0,判断为编码器的故障,拆下篇码器用手转动,显示不变,换上一个新的编码器,用手转动屏幕上的数据也在变化,请问各位同行我这种判断方法对吗,那位还有什么好的办法,请赐教

网友A:
这个方法可以检测,比较直观。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编码器转伺服电机不转,换了一个编码器就没事了。

网友B:
把拆下的,接到PLC上的高速计数器上,最好用示波器检测

网友C:
海德汉有专用的测试仪器。业余一般用示波器看A,B,C相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