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数据比较可以简化吗?

楼主(2008-08-19):
比如累计运行的程序,时间少的优先启动.D0=100,D1=95.D2=150,D3=105,D4=120,那么他们的运行条件应该是
1#=D1 2#=D0 3#=D3 4#=D4 5#=D2
我想问下这些数据的对比用哪种指令比较简便?

网友A:
可以参考FNC 69 SORT 数据排序指令

网友B:
用变址寄存器,循环指令,冒泡法排序。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我喜欢变址

网友D:
1可以参考FNC 69 SORT 数据排序指令2用变址寄存器,循环指令,冒泡法排序

楼主:
学习了~~冒泡法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E(2009-01-08):
冒泡法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