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RS232通信

楼主(2008-08-19):
经常看到某个仪器或传感器都有标准RS232接口,但都没有什么说明。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到PLC上,如FX2N加个232BD,我知道扫描枪等常用的可以,就不知道其他的仪器可以不可以,因为不知道具体的通信协议,问仪器厂商他们都说是标准232 ,进一步就不解释了。不知道有人实现了吗?还有通信线的做法?它的数据一直在发送和接收吗?

网友A:
就是标准的RS232,可以看看通讯手册

网友B:
标准RS232接口可接到PLC上,FX2N加个232BD,但需厂家提供通讯协议,一般仪表变送器是模拟量或开关量输出,加通讯的一般要贵些。通讯一般以485多,232的比较少,编程可下载fx通讯手册看看,例子在资料区有相关下载,或者看看plc与变频器通讯的也差不多
混灌水区的!

楼主:
通信协议具体指的就是: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波特率吗?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

网友C:
RS232是接口的电气标准,不是通讯协议.
仪器厂商他们都说是标准232 没有错,但需要厂家提供通讯协议。

网友D:
同意楼上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