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9):
大家给看下划红线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啊。谢谢了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网友A:
常数+软元件。

常数*4代表了软元件的位数,比如图中的K2M200,代表了K2*4=8位,也就是以M200开始的8位。

以上~~~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from k0 k0 k2m200 k2
k2m200表示从m200开始到m207  那后面的K2是什么意思呢?
冰点博客http://www.ice-off.com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顺便问一下你的图片怎么传上去的。我怎么传不上去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from k0 k0 k2m200 k2
k2m200表示从m200开始到m207  那后面的K2是什么意思呢?

是值读取的数据的个数。

这里是从0#模块的缓冲存储区中以0开头的两个字中读出数据。

===============================================================

图片上传,只要在回复栏下面的“附件”中上传好图片就可以了。使用“插入”的话可将图片排版入文字中间。

网友D:
楼主所指是写入M200-M208的值.

网友D:
7楼主所指是写入M200-M207的值.

网友E:
缓冲区所对应的数值,为缓冲区0、1所对应的值,到M200~M207

网友F:
这是因为这个模块,转换的数据存放在#0#1,中所以必须用位组合元件把他们的数据组合在一起,#0存放低8位,#1存放高4位,因为这个模块的分辩了率是12位。

网友B:
方法方法   发

网友G:
为啥不直接用d*呢?

网友H:
三菱的模拟量程序我也不太懂,非常想看看兄弟们的高见!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from k0 k0 k2m200 k2
k2m200表示从m200开始到m207  那后面的K2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K2是表示,连续写两个的意思,也就是除了把KO,#0写到K2M200之外,还把K1,#1写到了,注意是K2M208开始的连续8个位组合哦。  理解的话,记得给我评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直接用d*呢?

用D的话就没有办法把数据组合在一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直接用d*呢?

用D的话就没有办法把数据组合在一起了,因为他的转换来的数据没有在同一个f缓冲存储器里面,这里面有高4位和低8位之分。要把他组合在一起就必须用位组合元件,  也就是K2M100存低8位,M100-M107,然后K1M108存高4位,如果在来一个K4M100,就把低8位和高4位都包含在里面了,在把他传送到D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直接用D。理解记得评分。OK

网友I:
FROM  K0  K0  K2M200   K2  刚好我研究了一下 我把我的理解说一下  请高手指正
应该是从0号扩展口接入的模拟输入单元的读取0#到1#两个缓冲寄存器中读取高低位信号到M200~M215(或者是M200~M212)中去. 后面的K2指的是连续的两个编号 既第二个K0代表的0#和连续的1#和K2M200代表的M200~M2007和后面连续的M2008~M215
顺便说一句 楼主应该提供的是FX2N-2AD的模拟输入的程序吧.
后面的K4M200就是指的M200~M215了其他应该不用解释了吧.
正确有用的话请+分 我急需  谢谢!

网友I:
我也想知道,顺便问一下你的图片怎么传上去的。我怎么传不上去呢?
点下面附件后面的浏览啊,附件格式不能太大,要按照要求以内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