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从二进制数到浮点数是怎么转换的能给个详细的转换过程不胜感激

楼主(2008-08-19):
谢谢 各位

网友A:
用浮点运算指令,FX里只2n可以。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详细的转换过程??
不就一个指令吗,没那么复杂。

网友C:
过程很复杂,涉及到指数。

楼主:
所以啊 很糊涂啊
哎 都怪上学时不认真啊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帮忙 不过还是很迷惑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