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软件安装问题

楼主(2008-08-19):
我最近在我们的家园下载了三菱8.52版本的编程软件,安装后打开软件新建工程或打开工程,老是提示:com(component object model) error <com:15010801> .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错误。谢谢啊!

网友A:
你重新安裝看看,如果還有相同問題,那可能和你的操作系統有衝突!

楼主:
谢谢版主,但是我装7.0的又可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但是我装7.0的又可以啊!
这只能说明软件存在问题,你也可以安装英文版!

网友B:
删除后重新安装应该就可以了啊!

网友C:
我也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