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19):
各位
附件内为EH-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对变频器的电流值都读不出来。谢谢!
附件: EH-PLC与台达变频器通讯.rar (18 K) 下载次数:63

网友A:
为什么不用MODRD指令。手册上例子很多的。
多此一举
应该是ASCALL码没写好。用MODRD指令很简单的。,
  • 下载积分:+3(jake2008y)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MODRD指令。手册上例子很多的。
    多此一举
    应该是ASCALL码没写好。用MODRD指令很简单的。,

    MODRD 每次只能有一个在使用中 不能两个同时使用
    我用PLC link 可以同时读写的 ,所以很多场合还是需要采用PLC link 的
    楼上的 看样子你对这个不是很熟悉 我MODRD不用的目的就是想用PLC link  同步进行

    其实我的目的是两台变频器同步写不同频率

    那么RS 指令和MODRD MODWR都能同时两个进行 而PLC link 则不一样 他是可以同步读写的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答案的

网友A:
    哦,你是一个PLC-485口串接两个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