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的问题

楼主(2008-08-19):
最近电脑出了点问题,重装了操作系统,可是再次安装的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却不能使用了.软件主界面能打开,"打开""新建"工程都不行,屏幕显示"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我以为是系统没装好或者系统不支持,而我曾用"蕃茄花园"和"雨林木风"版操作系统重装过,但也是同样的现象,GX DEVELOPER我也重装了无数遍,还是一样的现象!真的好郁闷啊!希望有好心人能给指点指点一下!

网友A:
软件和操作系统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和操作系统有冲突!
但我已经换过两个操作系统也不行,这两个版本的操作系统都会有冲突?难道真有这么巧?

网友B:
版主: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您说明白点啊!

网友B:
我有两台电脑,一台正宗的联想系统,一台为华硕安装了《番茄花园》系统,两台都安装了GX-DEVELOPER8.52版,安装了无数遍都出现楼主所说的故障现象,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吧!不胜感激啊!

网友C:
试一下加装VB6.0

网友A:
还是装个英文版的吧,我一直都是用的英文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D:
很简单的,首先把你装的GX DEVELOPER 卸载,然后打开注册表,把里面对应GX DEVELOPER 的内容都删了,后按GX DEVELOPER 默认安装,不要修改安装路径,因为安装路径太深,也会出现上面楼主所说的问题
下载积分:+1(华丰) 热心助人!

楼主:
综合一下你们的指点,我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真的太高兴了,这个问题我曾在“百度”和“中国电气”里都问过,都没有搞定!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E:
一种可能是安装路径出了问题,要直接安装在C盘的GPPW文件下.
二种可能是安装过程中一些不能打勾的选项被勾了.
以上.

网友D:
真的 可以用来吗?

网友F:
我也遇到过,后来利用ghost 才修复

网友G(2008-09-24):
楼主怎么搞定的能详细说一下吗,我的情况与你一样,还没搞好,郁闷.......

网友H:
学习学习,受益非浅啊~

网友I:
不知到积分到多少才能下载编程软件啊

网友J:
学到了,,谢谢,,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K:
大哥能不能告诉我怎么解决的,我的也是一样,烦人啊

楼主:
卸载你所安装的GX DEVELOPER,下载下面这个文件后解压,双击打开点击“是”,确定。然后再安装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安装地址不要修改!
我就是这样搞定的,你去试试吧,希望对你有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