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菱M64高手PLC如何轉檔

楼主(2008-08-19):
請教三菱那位高手可以把用
傳送速度:9600
資料輸出為: ISO碼
CNC M64 →經過RS232→傳入磁碟機→磁片儲成PLC本文檔(txt)
要如何把PLC轉檔才能在 。GX Developer8.0上開啟編輯
要用那一套軟體轉檔??
請高手幫我

网友A:
应该是GX Converter!

楼主:
GX Converter試過了
但無法讀檔
也無法轉檔
上面有附件:
請高手幫忙要怎轉檔才能在GX Developer8.0上開啟編輯

楼主:
請高手幫我

网友B(2008-12-13):
不可以的,你用M5传一下试试!

网友C(2010-04-05):
和我的一样呀,就是不知道怎样打开,对了M5是种什么软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