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

楼主(2008-08-19):
触摸屏和PLC之间联接后是不是也要有一段专用的程序写到PLC中才能和触摸屏通信啊,或者说也要用程序设置COM口的参数,哦.各们同仁说说看?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等代高手回答

网友B:
这取决于PLC这一端。
一般触摸屏一端只需要设定PLC的品牌,然后通讯参数就设定好了,而如果PLC端使用默认配置的话,也无需更改。
如果PLC端曾经因用作其它通讯而更改了参数,那么需要使用编程软件进行更改。因为我们懒于连线去更改,所以在PLC程序中编写改写一下寄存器中数据,而这样的事情一般都发生在三菱或者仿造三菱的机种中。
以上~~~

楼主:
谢谢二楼的答复

网友C:
上面的解释不错的

网友D:
不需要专门写程序,连线正确,在触摸屏中做好参数设置即可使用了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E:
触摸屏软件本身会有和其配合PLC品种的相关文件,只需要对PLC和触摸屏的通讯进行必要设置就好了(例如波特率,停止位,奇偶校验,通讯协议类型等)

网友F:
一般设计时设置好后,直接连接即可

网友G:
PLC中与触摸屏相关的一般是那些东西?

网友H:
多谢指点,又学会了一点,嘿嘿

网友I:
是上面讲的

网友J:
对于PLC这一块现在的触摸屏基本都支持
如果遇到有不支持的可以跟触摸屏厂家联系开发新的驱程

网友K:
看看触摸屏你咋用了
功能不一样,用法 就不一样哟

网友L:
SIEMENS的屏是不需要的,只要做好配置就OK了。别的不清楚。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M:
我正在做一个系统,也和楼主一样困惑。谢谢以上各位的回答,我用的是三菱的F940GOT-LWD-E、PLC是三菱的FX1N-24MR。如果触摸屏与PLC配合使用,需要在触摸屏里怎样设置参数???

网友N:
非常想知道?

网友O:
一般不用,只要通讯参数设对就可以

网友K:
参数设置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