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1C24N-R2 問題求助.........

楼主(2008-08-19):
我是接 Bar code Reader
傳送部分測試都 ok
Bar code Reader 會依據我的指令,做對應動作
Bar code Reader 也有回 Command 給 C24N
但是,CH1 Reception data read request
CH1 Reception abnormal detection
都不會 Turn on,
Buffer Address:H600 卻有資料( 資料是正確的)

网友A:
看大大这情形SC软体自然有!不知受信登录如何指定的?

楼主:
可以麻煩前輩在 Detail 的說明麼 ?

网友A:
基础篇6.1节有说明,使用"通过接收完成码接收"或者"通过接收数据接收"方法,从外部设备接收数据时,数据接收读请求变为ON!例如前者:预先在C24里设定完成码,则C24依据此代码Turn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