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0):
变频器的启动是通过上位机界面的启动按钮实现的.启动按钮点击后,控制变频电机的风扇的接触器吸合,其一对常开点接入

变频器二次端子的正转端子,变频器设为外部端子启动.为什么点击启动后,PLC和上位机通讯中断?以前可正常启动,通讯也

正常.

网友A:
看不懂哎……

您最好畫一張圖,表明一下您的項目怎么鏈接的。

在通訊方面屏蔽做的怎么樣?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哎……

您最好畫一張圖,表明一下您的項目怎么鏈接的。

在通訊方面屏蔽做的怎么樣?

通讯是通过CP5611卡连接的,通讯电缆是自制的.屏蔽该怎样做呢?

网友B:
屏蔽端接信号地,与动力接地分开,效果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蔽端接信号地,与动力接地分开,效果会好些.

屏蔽端在S7-300中具体指哪个端子?

信号地又在那里?

网友C:
特别要强调的是"屏蔽做得到位,接地也一定要到位,两都缺一不可,接地更重要"

网友B:
就是模拟量一定要用屏蔽线,屏蔽线的屏蔽层接信号地(单独做一个接地网),与动力接地分开,当然统一在PLC柜一头接地即可,现场传感器那头屏蔽层可不用接地

网友D:
可能有干扰,将信号地和动力回路的地分开。

楼主:
要命工程安装已经全部结束了,怎么可能在另外做个信号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