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1N和MR-E-A伺服驱动器定位问题

楼主(2008-08-20):
请问FX1N和MR-E-A伺服驱动器使用脉冲定位,是否可以读MR-E-A的ABS数据,谢谢,接线如何接?

网友A:
没见过,MR-E都是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B:
绝对式编码器J2S的可以,驱动器手册后面有详细的说明。这个编程比较麻烦。
MR-E-A好像不行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