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别人看不到程序啊

楼主(2008-08-20):
有什么办法在别人通信PLC 时看不到程序啊?

网友A:
不要写程序进去

网友B:
把程序加载到软件里去,但不可太长。

网友C:
增加UM保护,在程序的第一行写上以下语句:
LD AR10.01
FUN49 0 0 #ABCD
其中ABCD是你想设定的密码,没有密码的人看不到程序,但现在的解密软件可以以试举法破解。

网友D:
如果是FX2N的話,看看論壇中那么多破解軟體的存在,您設定的保護又有何作用?
使用面向IEC61131-3標準的GX IEC Developer軟體,將各個功能制作成FC,FB,以中文作為變量名,設定密碼保護。
然后重新建立一個空文檔,將先前建立的FC,FB以庫的方式加載,然后下載,設定密碼,這樣的話,別說論壇目前的解密軟體都會對GX IEC Developer軟體失效,就算上載上來,也是一堆亂碼,不知所云。
以上~~~
下载积分:+2(yangyong08) 请教老师,不知GX IEC D ..

网友E:
五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2008-10-01):
照五楼的方法试一下,

网友G:
把程序写进软件里。

网友G:
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G:
问问别人吧再,这办法老土了。

网友H(2008-11-08):
用欧姆龙CP1H或CP1L的PLC可以在程序中加密隐藏程序

网友I:
如果是CP1系列,CJ1CJ2系列,CS1系列都暂时无法破解,也把编的软件以FB功能块形式编写,对功能块加密。现在功能块没法解密。

网友J:
我也想知道
我的PLC是CPM1A的
怎么加上密码,或写保护?
麻烦大哥们写的详细点。。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J:
补充:
我也想知道
我的PLC是CPM1A的
怎么加上密码,或写保护,读保护?
麻烦大哥们写的详细点。。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K:
cvlsam的办法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如果使用这种办法编程的话,那么这样的产品是不会有质保的,要注意一下

网友L:
欧姆龙CPM系列怎样把程序隐藏?请高手指教

网友M:
还是不明白怎么用啊。可以说明白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