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保险通电就烧掉

楼主(2008-08-20):
生产线的控制柜,引入3相电,其中一相为PLC和直流电源的供电,最近一通电保险就烧掉,不知道为什么。PLC前的滤波器已经烧坏已摘除。车间的变化是最近刚购进一台工作电流150A的点焊机。
]

网友A:
问题不够详细,不过你先检查一下供给真流电源的桥式整流电路可能有问题,看是否整流二极管击穿引起短路!

网友B:
电源部份有短路或直流电源有故障。

网友C:
明显的短路现在呀

网友D:
短路了啊

网友E:
短路好找,慢慢找

网友F:
直流电源短路了!

网友G:
短路了,用万用表查一下

网友H:
甩掉直流电源通电试一下,或单独给这一路的两个负载单独通电即可确定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I:
你看下你的前端进入PLC和直流电源的桥堆前有无短路现象或你在摘除滤波器时,有短路现象没?
还有你的电焊机不会影响你的PLC里的保险的。

网友J:
检查支流电源线路,与新增设备应该没多大关系

网友K:
短路或者有大的负载

网友L:
短路了,用万用表电阻挡很容易找到故障点。

网友M:
说的对,我也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N:
可能有短路现象,甩掉直流电源或PLC看看,就知道那个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O:
典型的短路.直流与交流分开查就容易找到的.

网友P:
看多大保险,应该是总电流的2倍

楼主:
谢谢各位点拨

网友Q:
肯定是直流部分短路了。好好检查。
相信自我!

网友R:
短路现象,请仔细查找!

网友S:
因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

网友T:
慢慢找一下了,不要急

网友U:
明显的短路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V:
兄弟,不是做电气的,就别浪费我们这个资源吧

网友W:
短路好找,用分支法

网友X:
用表查下啊 用排除法

网友Y:
短路慢慢找

网友Z:
可能压敏电阻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