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系列Q模式I/O点的设置等

楼主(2008-08-20):
比如Q64RD是占用16点,而为什么软元件即有X0--XF又有Y0--YF?
如果Q64RD是装载在0号插槽那么是否这样表示X0--XF,Y0--YF
还是X0--XF,Y10--Y1F
还有Q系列《篇程基础,功能解说》中可以看到,在I/O分配时,
X , Y后面的数值是不相同的,而在有些手册中比如Q64AD使用手册
中,在程序举例说明同时有出现了X0和Y0,X和Y后面相同的数值?

网友A:
关于这些智能模块是不可以着牙能够像的,其有其特殊含义,只要引用或用于模块的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