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定位问题

楼主(2008-08-20):
请问FANUC高手在使用外部接近开关做定向时,为什么不行呢?
我是按简明调试上做的,请问具体哪些参数比较重要呢?我的是0I-MC的系统

网友A:
4077号
4077是控制定位角度偏移量的
那比如现在我想要用外部接近开关定位时具体的参数该如何设置呢?
齿轮比分别为1:3和3:5.驱动器是αi的,外部开关为PNP型的

楼主:
4077是控制定位角度偏移量的
那比如现在我想要用外部接近开关定位时具体的参数该如何设置呢?
齿轮比分别为1:3和3:5.驱动器是αi的,外部开关为PNP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