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控制步进马达求教

楼主(2008-08-21):
我用FX1N-40MT控制一个步进马达(没有用定位模块,直接控制步进驱动器),马达轴上装一个转盘,转盘上有开了一条1MM宽的槽,如何在程式上做到当光纤(KEYENCE FU-65X)感应到小槽的时候立即停止而没有惯性?我试了一下当速度很慢的时候都不行,只是比速度快的时候好很多,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加减速

网友B:
可以用M8146禁止到位后脉冲输出.

网友C:
你用PLSR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