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编程问题

楼主(2008-08-21):
现有OMRON程序在线监控时,输出线圈202.05整个横线都是绿的(也就是线路是通的)但线圈202.05内不变绿,所以当202.05作为输入点时使这条线路不通.我想知道怎么样202.05线圈内才能变绿?我结OMRON编程不是很清楚.

网友A:
PLC有运行吗?

网友B:
是不是不在运行模式
要不就是输出线圈重复使用了

网友C:
楼上分析的可能性极大

网友D:
线圈重复使用了

网友E:
PLC没有运行

楼主:
PLC运行了,只是这个线圈在另一个地方,也作为输出线圈它前面是一个比较小于的指令,但并没有通.也就是没变绿.

网友F(2009-01-13):
输出线圈不要重复使用,在编译时程序可以查出错的,修正就行了.

网友G:
输出线圈重复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