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语句不传送

楼主(2008-08-21):
遇到这个问题,很是困惑,向大家求助。
下面这条语句在执行中监控看到D1000数值并没有传送到D1100,这能是怎么回事呢?
MOV D1000 D1100

网友A:
看看程序中的其他地方,D1100有其它地方限制。
还有看看传送的条件是否达到。

网友B:
大约3个原因:1,在MC-MCR主控指令里面,而主控没开通。2,D1100双重指令。3另外程序已把他置位。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