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PLC 程序的扫描周期?

楼主(2008-08-21):
小弟想知道一台设备的程序扫描周期,没有想到什么好方法。。想在最后动作结束的标志位后出发一个计数器,计数10次,计数到后有显示输出。然后来看10次总时间。。总觉得方法笨笨的。请问软件里有什么扫描时间的寄存器,或可以通过什么其他的方法吗?
P.S. PLC 是三菱2N

网友A:
在最后去讀取D8010,就知道當前的掃描周期。
以上~~~

网友B:
可以用在线监控,一般在打开程序软件有扫描周期显示

网友C:
有什么用吗?

网友D:
看看online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E:
可以从PLC的特殊寄存器中读取,具体请查编程手册,也可以在组态的时候把扫描周期设置为固定值,这样不用读取扫描周期也可以。

网友F:
cvlsam的是正解。而且可以显示出来。

网友G(2009-01-08):
也可以通过程序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