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程序中黄色区域是隐藏指令吗?

楼主(2008-08-21):
描述:图H
请高手指教一下 , 程序步中的黄色区域看不到程序步, 但是它占有程序步【如图H】,三菱的PLC FX-2N的 它可以隐藏程序步的吗?或是加了什么密?? 不解啊------------ 请求帮助 谢谢!

楼主:
等待是漫长的----------- 呜呜…

网友A:
估计是 版本低不能显示
你现在是梯形图显示, 可以 切换到“列表显示”--看一下指令有没有

楼主:
描述:指令表
谢谢!指教 指令表内可以看到指令的, 梯形图怎么办? GPPW要怎么升级?

网友B:
很没见过,研究一下

网友C:
这个原因是读取别的格式程序后产生的,主要是原程序段过长。还有你可以把触点数设置成11.

网友D:
不是隐藏程序,你可以调整行显示9换成11就看到了。

网友E:
可以看一下这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5577.html

楼主:
描述:341-399
描述:437
恩! 谢谢楼上大家的解答 可是我调整为11点后 部分黄色段能看到了 可是程序341---399始终还是不能看到 请问如何能看到? 用什么版本的 可以解决呢?
[ 此贴被大侠来也在2008-08-22 18:11重新编辑 ]

网友F:
读程序的版本和写程序的版本不一致,还有就是程序步过长。

网友G:
学习了 同样碰到过 还是程序太长

网友H:
碰到过 是程序太长 适当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I:
对呀,是程序太长的原因,可以再把工程数据列表显示关掉 试一下。。。

网友J:
以前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K:
是软件版本不兼容

网友L:
打开窗口- 程序检查 看一下检查结果

网友M:
没见过,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