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口

楼主(2008-08-21):
我的电脑是HP520的上面有一个15针的接口.和一个9合一读卡器但我对电脑很菜哦,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要问什么东东?说明白点。做编程的很少很少用那玩意,就就用R232口就行了,万一没有,像我一样。然后赶紧去数码城买一根USB转R232的线就OK,不贵,也就百吧几十元!!!

网友B:
RS232接口是公頭9PIN接口,現在的NB是沒有這接口的,所以只能買根好點的usb轉rs232,如果是台式機的話那你就找公頭9PIN接口就對了!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答复.我是现在不清楚的我本本上的这两个接口是干吗的.可以有什么用?

网友C:
15孔的吧?这个是用来连接外部显示器的,也就是说可以连接台式电脑的显示器,让其与本本的显示一样的内容。
至于读卡器就更好理解了,比如说数码相机都有存储卡,要把存储卡的内容转存到本本里去的话,这时把卡放到读卡器里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