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1):
我在学习PLC的应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关系我能搞明白,小的程序自己也能编.但是就是不会用模拟量,比如最简单的比较,采集一个压力信号,4-20mA的,要求在压力达到一定值时有一个继电器输出,我就是不知道这个值怎么才能进行比较

网友A:
那就多啃一下手冊吧!

楼主:
准确的说,应该是对这个数据不知道怎么处理,比如要变成什么样的实数,再用什么指令变等等

请教斑竹:如果要啃手册应该啃哪本手册?

网友B:
把通道传上来的数字量用比较指令就可以了

楼主:
另再请教斑竹,我是不是应该学习一下数据结构

网友C:
如果你的PLC是三菱的话,那么可以在本论坛下载一本特殊模拟手册,再根据你所用的模块的型号找相对应的说明。
还有也可以参照一下编程手册。
基本用FROM 和 TO这两个指令来处理通道的数据,再用一些四则运算指令等换算成压力显示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PLC是三菱的话,那么可以在本论坛下载一本特殊模拟手册,再根据你所用的模块的型号找相对应的说明。
还有也可以参照一下编程手册。
基本用FROM 和 TO这两个指令来处理通道的数据,再用一些四则运算指令等换算成压力显示值。

正解,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http://www.ymmfa.com/bbs/thread.php?fid-35.html

网友D:
的确需要认真阅读一下有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