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装GX852e后不能打开新工程

楼主(2008-08-21):
安装GX852e后不能打开新工程
打开新工程时,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网友A:
1.安裝v7中文版測試
2.安裝v8英文版測試

网友B:
限制版的

楼主:
都试过了,只有装7的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
XP系统的,而且按站长的方法也试过---------还是不行,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试过了,只有装7的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
XP系统的,而且按站长的方法也试过---------还是不行,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英文的也试过了?

网友C:
系统重装后卸载原安装的再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楼主:
系统重装了N次,都不行,就是打不开新工程呀
英文版7的OK

楼主:
已经解决了,重装7.08版的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