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几个分段程序,PLC描时间怎么算?

楼主(2008-08-21):
请问在三菱PLC编程软件GPPW里程序规划里,为了把机器不同部分动作的程序分开写,而便于理解,在工程数据列表建了三个程序分别是MAIN,MAIN1,MAIN2。然后写入PLC,假如MAIN的扫描时间是0.03ms,MAIN1的扫描时间是0.02ms,MAIN2的扫描时间是0.01ms,那么请问PLC的总扫描时间是多少呢?是不是三个程序的扫时间总和0.06ma呢?谢谢!

网友A:
应该还要短一些

网友B(2009-03-10):
扫描的时间比计划的要短一些,主要是IO刷新的时间合并在一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