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霍尔开关可以用接近开关代替吗?

楼主(2008-08-21):
在一印刷厂的瓦楞机上,位置控制仪原使用霍尔开关,现在使用接近开关检测位置和速度,由位置控制仪产生信号控制角度控制器控制电机,但是经常发生超速停机,这是控制仪故障还是接近开关的原因?

网友A:
霍尔开关是对磁场检出的吧,接近开关根据型号不同对各种物体接近的距离而检出,原先是霍尔开关,现用接近开关,可以肯定一点在现在的灵敏度以被改变,我没有搞过印刷机,也不知你说的霍尔开关的型号,所以
你应先查一下你的霍尔元件型号,(看是不是对磁场检测的)是对什么物体检测的,再选择代换元件,

楼主:
谢谢二楼的,霍尔开关是用磁场检测的,就是不知用了接近开关会影响位置控制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