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程序

楼主(2008-08-22):
下载的程序样例如何在V8打不开,请指教

网友A:
首先你應該確認程序是否是三菱的.還有是不是fxgp軟件寫,如果是那就要轉換一下,才能用v8開啟!

网友B:
谁还在用这么古老的软件?

网友C:
不是谁还在用古老的软件。而是有些程序是使用fxgp编写的。

网友D:
呵呵! 是啊 要是有这么一种软件就好了 就是可以任意转换不同型号PLC的程序 这样换PLC的时候 就不必重新编写程序啦
就像GPPW中可以转换FXGP格式的一样 呵呵 ! 有点偷懒的想法和异想天开哦!!!

网友E:
版本不一样的编程软件编写的程序就打不开,要用高版本的编程软件

网友F:
啊!学习了,谢谢楼上

网友G:
导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