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间址寻址,立即数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关于S7200,间址寻址,立即数的问题的请教:
各位大哥大师们:
我对间址寻址,立即数操作有点不明白,请指点.如图一,我明明往VB10---13中分别送的数是12,34,56,78.
为什么在第仿真中看到的结果是这样的呢???如图二,AC0内的数是12,我认为是正确的,并且认为AC2=1234, AC3|=12345678,可仿真出来的怎么这样的呢??
我试着用十六----十进制转换,但是结果也不对呀???
请求支持

楼主:
另外再追加一个问题::
VD10=VW10+VW11=VB10+VB11+VB12+VB13嘛??
也就是说VD10内的数据会是VW10+VW11之和嘛? 同样VW10会是VB10+VB11之和嘛??
请大师帮忙顶一下

网友A:
和肯定是和,但不是简单的加,有进位的问题,你思考一下

网友B:
把VB**拆开成8位【换成2进制】,想用VW**时将它们重新组合,换算成10进制,看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的关心,但还是不够明确,继续等

楼主:
难道就没有高人肯指点一下嘛???

楼主:
把VB**拆开成8位【换成2进制】,想用VW**时将它们重新组合,换算成10进制,看结果。
已解决

网友C(2008-12-10):
这个问题很简单
怎们能直接相加呢!!!!
你在符号表里添加一个VW10和VD10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关系了
要补习下数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