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向各位老大求教PLC模以量输入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8-08-22):
各位大虾,我遇到个小问题,压力变送器的4~20MA的模以量输入在三菱FXPLC程序里应该怎么写???我不会写模以量输入程序,求教中...................................还有温度传感器的输入量程序也不会写,大虾请指教小弟一下,写个输入量的程序我看一下,,,小弟这相有理了哈

网友A:
你這要用到特殊功能模塊,先去下個手冊看看,然後去程序樣例區去下載例子!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网友B:
手册上面都有现成的程序

网友C:
下一个A/D模块的软件,可以设定你所读取的值与你PLC中对应的数据软元件。很方便

网友D:
根本都没看手册就问别人,模拟量程序里面几有直接套用,你需要改的就执行条件和寄存器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