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22):
GX Developer8.52在XP系统里安装了不能用,重装系统也是一样,求助!!!见图初始化不了,新建不了文件,老文件打开不了!!!
新建文件提示如下图

网友A:
是否是默認安裝路徑,安裝時有沒有出現異常?建議安裝v7中文版或v8英文版試試!

楼主:
补充:
新建文件对话框  驱动器路径为:D:\plc软件\MELSEC\Gppw
但是确认后提示:  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打开以前的程序时根本找不到文件,而且所有文件夹为绿色的,
但是我用7.0时就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
新建文件对话框  驱动器路径为:D:plc软件MELSECGppw
但是确认后提示:  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
打开以前的程序时根本找不到文件,而且所有文件夹为绿色的,
但是我用7.0时就没问题

你用默認路徑安裝試試看?
  • 下载积分:+1(pwb126) 热心助人!

楼主:
    不是默认的安装路径
    和以前7.0的安装路径相同
    现在重装系统后已经没有7.0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默认的安装路径
    和以前7.0的安装路径相同
    现在重装系统后已经没有7.0了

    1.默認路徑安裝v8中文版測試
    2.換英文v8安裝於現在的路徑測試

网友B:
    本人安装8.5版本的正常。
    没有使用默认路径,而是自定义的路径。
  • 下载积分:+2(pwb126)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用的是GD8的,可以使用。
  • 下载积分:+2(pwb126) 热心助人!

楼主:
    还是解决不了啊,求高手出手指导啊

楼主:
    试了几次了,现在是先装8.52再装7.0的中文版,分开文件夹安装,8.52的EXE文件能启动但还是不能初始化,7.0的EXE文件的启动后成为8.52版面,能够初始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另外问一个很菜的问题:7.0中文版与8.52中文版有什么区别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谢谢!!!

楼主:
    对了纠正一下所谓8.52版其实是8.52E中文版的

网友A:
v7和v8的主要区别是兼容的plc类型上,前者没有后者全,同时还修正了软件的一些bug!
  • 下载积分:+2(pwb126) 热心助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几次了,现在是先装8.52再装7.0的中文版,分开文件夹安装,8.52的EXE文件能启动但还是不能初始化,7.0的EXE文件的启动后成为8.52版面,能够初始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其他问题???

    你完全卸载后,安装英文版试试!
  • 下载积分:+2(pwb126)

网友D:
    是否安装时勾选了“监视专用”?如勾选则不能打开,或创建新文件!!!!!
  • 下载积分:+1(pwb126) 呵呵 你把我想象的太苯了

楼主:
    你完全卸载后,安装英文版试试!------回答谢谢帮忙,可是我是一个英文盲来的,所以没有英文版,装了也不会用,
    是否安装时勾选了“监视专用”?如勾选则不能打开,或创建新文件!!!!! -------回答是没有钩选,谢谢!

楼主:
    难道要麻烦斑竹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完全卸载后,安装英文版试试!------回答谢谢帮忙,可是我是一个英文盲来的,所以没有英文版,装了也不会用,
    是否安装时勾选了“监视专用”?如勾选则不能打开,或创建新文件!!!!! -------回答是没有钩选,谢谢!

    应该是这个问题,可以自定义的,没有任何问题,再尝试一下了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E:
    补充一下,在VISTA系统下也能正常使用的。本人亲自试过的
    知识改变命运

网友F:
    我也装的8.52E,用的很好啊,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有问题

网友G:
    系列好不对!

网友H:
    我现在就用着8.52E的,而且是在这个网站下载的。路径是自定义安装的。使用没有任何问题。
    安装时候注意以下几点:
        1.不要用GHOST的系统,最好是安装版的WIN系统,有的GHOST系统做了精简,运行工控软件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2,软件的安装路径可以自己定义,但最好不要安装在中文的文件夹目录下,而且安装的路径也不要太深。
        3,安装的时候记得要关闭杀毒软件,安装完成后在启动杀毒软件。
        4,安装过程中不要选择监控安装等任何的选项,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了。
        5,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先安装7.08的,不要卸载,然后安装8.52E的,不要和7.08的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下,然后把7.08的文件夹删除就可以了。
    8.52E的比7.08的增加了对FX3U系列的PLC的支持,其他的没变。

网友I:
    您看一下,是不是您安装的时候点击了那个什么“监视专用”的按扭?点了就不行!

网友I:
    这个软件应该不适用于VISTA 吧!

网友J:
"而且所有文件夹为绿色的"
从此点可以得出结论: 电脑很可能中毒了!
下载积分:+1(pwb126) 热心助人! 中什么病毒了 ..

网友K:
建议:先卸载GX DEVELOPER 软件,后在运行里输入口令打开注册表,找到三菱程序的安装原目录,删除子键后,重新安装,不要修改安装目录,因为三菱软件安装路径太深会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一切都会好的
'不会再问我
下载积分:+2(pwb126) 热心助人!先加分

网友K:
好用的话,就为我加分

网友L:
你在安装时有一项要求选择安装调试版还是维护版,这个选择可能选择错误,本人也遇到过这种问题请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有就是7.0没有完全卸载完,比如以前保存程序的文件夹被移动,卸载时卸载程序找不到此文件夹,

楼主:
"而且所有文件夹为绿色的"
从此点可以得出结论: 电脑很可能中毒了!
站长!
中什么病毒了啊???
怎么杀啊?
我用的是瑞星的下载版的比较不好用,有没有专用的杀这种病毒的软件啊???

网友M:
编程软件有问题

网友N:
1、卸载软件,并且注册表要清理干净
2、安装软件,并且自定义路径一定要在根目录建立melsoft文件夹最好不要用中文,文件目录层次不要太多。
3、安装完毕运行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