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杨工关于称重系统的工程设计?

楼主(2008-08-22):
杨工,你好,我现在要做一个称重系统,是称100斤的东西,PLC控制下料口下料,需要设定下料到90斤后开始减速,即将下料口关小,到100斤时关闭下料口。初步设计为用PLC加数模转换模块,外加触摸屏,只是称重还不知用什么为好?原系统是用的一个电桥!请教杨工能否告知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和相关的硬件(PLC,触摸屏等)出售?

网友A:
现在基本上用的基本都是电桥,主要是测量的比较准确,精度高,且能够跟许多传感器匹配,也就是说,你的计算电路,看你用的传感器和AD转换模块的情况来定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一楼好象很有经验哦,能否告知我是什么样的电桥啊?可以直接接AD转换模块吗?

网友B:
可以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加上一个变送器,把信号变成标准信号,最后通过AD模拟读取数据。

网友C:
我们有做过!就是买的设备!连上PLC就OK

网友D:
称重用称重传感器,用称重显示仪对称重传感器进行处理,称重变送器也可以。称重显示仪可以对秤进行校正,显示仪可以通讯输出、电压0~10或电流4~20MA输出、也可以BCD输出。如果仪表用电压、电路输出,PLC配A/D模块,如果用BCD输出,可以直接接入PLC输入端子。你只称100斤(50KG),建议用BCD输入方式,如果你需要秤分度100G,PLC输入点不超过12点,如果分度为10g,PLC输入点不超过16点(包括负数位)
给你几个参考:传感器:托利多,称重显示仪:珠海志美:PT650D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E:
压力传感器,变送器,AD,DA。 变送器把0-10mv的压力传感器的号变成4-20mA的电流信号,通载AD模块读入PLC经过处理,发信号给DA模块控制驱动器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F:
直接用CB920X配料控制器+称重传感器即可,并且可省掉PLC!!!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G:
我也有这种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