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伺服电机的反馈信号怎么和PLC接线?

楼主(2008-08-22):
伺服电机的反馈信号怎么和PLC接线?我想用A、B差分计数对伺服电机进行控制,就是伺服驱动器的A、B差分信号反馈到PLC,PLC根据设定的值对伺服进行控制,那怎么进行接线呢?PLC接A、B差分信号就是两个输入点(相对于一个高速计数器),而伺服的反馈信号有A+、A-、B+、B-,我盖怎么接线呢???

楼主:
就是图中的33、34、35、36,共计4个输出端,而PLC只有X0、X1,改怎么接线???

楼主:
图就是控制器(驱动器)的输出信号,就是伺服把信号反馈给控制器,控制器再反馈给PLC等上位机,这个图就是控制器输出到上位机的。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此图应是和定位模块连接的

网友B:
我没用过这两个信号,不清楚怎么接,
只用过Z相的0点信号,
差分脉冲信号,你要接到X点可能抓不到的,

网友C:
差分输出PLC是不能接收的,如果想接AB相,可以加个高速脉冲计数模块,好像是1HC。
PLC可以接集电极开路的Z相信号,一般应用于回零过程。
混灌水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