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控制

楼主(2008-08-22):
各位工程师朋友,现在我又有了一个问题请问大家一下,我用一台台达伺服(型号为ASDA-B)型服伺驱动机和一台台达SC系列的PLC做一工作台的上升与下降动作,(我的接线是Y0为伺服ON,Y11为伺服急停,Y10为脉搏输出,Y1为方向,)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电机没有方向.无论怎能样做都不会有反方面运行,

网友A:
学学,我正在订货中,也要用这个品牌的试试啦

网友B:
要在驱动器里改变脉冲的指令格式吧,默认是正负脉冲的,也就是PP和RP,你现在用的是脉冲加方向的指令,如果是步进电机肯定会有反转,但伺服不一样的。具体哪号参数我不清楚,没用过台达,用过三菱,应该有共同之处。
下载积分:+2(jake2008y) 热心助人!